楼主(2015-09-14):
在威纶屏上如何在一个数值元件上显示商和余数?比如商在D10,余数在D11.显示的数值元件要怎样设置?

楼主:
我只是想显示小数点前两位和小数点后两位的实时值

网友A:
上传字元件的属性对话框看看

楼主:
我现在是只能显示D10的值,D11不知怎么放在一起

网友B:
只能使用两个字元件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要放一起,需要你在PLC上处理,要么分开

楼主:
我现在想到的是先在PLC里把除数乘100,得到的商放在D10,把D10设为小数点前两位,小数后两位,不知行不行,余数就去掉,

楼主:
因不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应是除数除100,让商放大2位数

网友D:
显示余数?只能2个字单独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