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4):
以前做的是一拖六的搅拌电机控制柜,现在客户要做个1拖九的,这不就立马给做了。304不锈钢的电柜,找别人做的2天做好。
2500元。然后接触器用的施耐德的,软启动用的大连普传的,因为不想买tb的,里面的虽然便宜,外观,塑料实在是不咋地啊。以前买过给客户,一看就不像个东西。plc正好公司有个ls k7m-dr60u的用上去了。双头按钮是为了接线和开孔方便,价格不便宜14元一个,质量很好。时间继电器是到时间自动停机。客户不要触摸屏,怕坏了屏所有的都没法干活了。

网友A:
可惜不锈钢面板了,可以在上面印刷一下自己创立的品牌呀,难道客户不给?
还有上面的铜排,还是购买热缩管回来,套上去好一点,细节哟。

网友B:
做什么用的,不小的工程量,楼主搞了多久

网友C:
没有总开关表情铜排要加防护盖

网友D:
铜排尽量加防护,我就是因为没有加防护,曾经放过炮,因为进去了个螺丝!

网友E:
这互感器装的

楼主:
一个人3天搞好了。安装原件,走线。程序以前就有的。简单200多步。总空开在旁边有个单独的柜子400a的。啥品牌不品牌的啊。客户放公司里估计就自己公司人知道。也没那个习惯搞这些个玩意。啥时候自己有个雕刻机的话,自己搞搞是挺不错的。铜排上面不太好弄热缩管,应该加个亚克力是真的。

网友F:
东西肯定是越做越好的。楼主经验慢慢积累。

网友G:
做的比较快啊,也就是几天的时间。

网友H:
铜牌上面应该打孔后攻牙就会好看一点,热缩管很好套的,当然是接线之前。

网友I:
做工还是挺好的。

网友J:
有机玻璃板盖上就行

网友K:
还用到304,放在什么场合的啊?!

网友L:
那么多综合保护器?
的确要9个,......

网友M:
该加防护罩或者热缩管之类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这互感器装的

综合保护器?箱体看样子是宽度不够,相互上下错位安装了,可能制作要求也不高。。。
铜排没有保护确实有隐患,加个防护罩吧。

网友O:
请问楼主在哪边,东西这么便宜

网友P:
 楼主做的不错,挺好的。

网友Q:
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R:
楼主做的很不错,变频器,西门子PLC,交流接触器,时间继电器,其他一些不认识

网友S:
楼主 ,程序可以分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R:
plc 是韩国lsplc 哦。k7m-dr60u。不知道还有没有对程序感兴趣的,不过看懂我这个程序的话 其他plc的一拖多也就会了。

网友T:
不错,楼主的速度可以了。

网友U:
还可以,楼主这是发财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A:
可惜不锈钢面板了,可以在上面印刷一下自己创立的品牌呀,难道客户不给?
还有上面的铜排,还是购买热缩管回来,套上去好一点,细节哟。

刷漆也可以

网友W:
这是要累死软启动的节奏,从稳定性上说咋也得弄个备用软启动吧

网友X:
铜牌确实挺危险的  接触器的大线走的挺好看的  另外有一个疑问怎么用那么大的塑壳断路器啊   用小型断路器然后用汇流排连起来不行么  电机很大么?

网友S:
想了解下楼主 变频--工频是怎么转换的,大体步骤是怎么样的? 变频与工频相位问题怎么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是软启动,不是变频的,软启动和工频可以同时工作,然后工作1s后软启动断开。变频器不可以的,必须断开输出才能启动接触器

网友Y:
是我眼神有问题吗?
我怎么没看到线号啊?没线号那不可能接收的吧

网友Z:
楼主母排上用的接续的东东挺好的不知叫啥名字,方便给个型号吗

网友AA:
这种按钮不适合频繁启动,停止场合,使用寿命不好。母线排没有套热缩管,没分相。

网友AB:
断路器和接触器中间的是什么玩意?

网友AC:
做的不赖    铜排上那是什么固定件 不用打眼吗?

网友AD:
铜排前面加一个厚点亚克力板贴安全标语  防止意外触电

网友AE:
铜排没做绝缘处理,看着有些不妥。

网友AF:
嗯,楼主的思路不错,一个软起,带9个泵类电机,物尽其用呀。第一次看到这样用。很有收获呦。谢谢。学习了。

按照这样的思路,推论出一个变频器加一个软启动器,就可以对多台泵类网管系统实现无级调压力或调流量了。比如说城市的或小区的供水系统。

网友AG:
工艺是不错的,如果一定加铜排的话,的确是应该加一个防护罩的,安全起见啊!

网友AH:
我用过好几个品牌的电机综合保护器,保护效果的确不错,最大的缺点就是命短,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