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4):
输入ad081 mad42 输出da08 都采用0-5v 想问一下 用scl语句缩放 例如输出 要求在0-500 那么该怎么设置 分辨率是8000

网友A:
你的plc支持fb功能块吗,我有个fb的模拟量功能块 我现在都用cp1h直接调用就行了 方便的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用的是CJ2M

网友B:
回复 楼主:
CJ2M也可以用功能块的

网友C:
做个运算也可以的

网友D:
其实模拟量的处理不是想象中那么复杂,从现场仪表到模拟量输入模块后会得到一个数值,这个数值介于你所选用的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区间,再根据你要的测量仪表的量程进行比较,其实就是比例关系而已。如X为模拟量采集处理的数值,Y为测量值,该模拟量通道分辨率为6000,仪表测量量程为50m3/h,那么Y=(50-0)*X/(6000-0)+0。注意采集到的模拟量数值要进行float转换可以得到带小数点的数值,运算也是浮点数运算。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