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编程

楼主(2015-09-14):
用信捷PLC做程序时,如果在Y0---Y20所有输出都不动作的情况下,产生个输出,有没有简单的编程方法或特殊指令的
我一般这样作的 LDI  Y0
              LDI Y1
              .......
             OUT M0
这样输出多的话麻烦,请高手帮忙指点下!

网友A:
信捷的不太清楚,不晓得用k4y0=0和k1y20=0两个合到一起可以不

网友B:
LD= k4y0 K0
ANDI Y20
OUT M0

网友C:
二楼正解,信捷的和三菱折类似

网友D:
如1、2楼所示,若能够将位组合成字,则指令用的少些。

网友B:
信捷最初就是仿照三菱底层硬件来的,自然指令体系也跟三菱基本一致

网友E:
信捷的表示是DY0,但是这个一个D就是16个位,DY0占了Y0-Y17.

楼主:
多谢个位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了,入下:

LD= DY0 K0
OUT M0
信捷D代表16个位,三菱的表示为K4Y0,两者的慨念是一样的

在次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