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4):
请问各位大神,三菱q系列plc中辅助继电器M哪些不可以断电保持,哪些可以,是怎样保持的?(我在手册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具体会是在哪一份手册呢?)

网友A:
直接编程软件设定即可!不懂找我这位大叔,准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这些是可以设置的?表情具体在哪里设置呢?比如GX works2这软件。

网友B:
Q系列M不可以设置断电保持,可以用锁存继电器L

网友C:
在软件的PLC参数设置
+1

网友D:
看4楼,则在概念上(名词上)有了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然而辅助继电器M不是设不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然而辅助继电器M不是设不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意思呢?

网友F:
设不了,,赶紧的把分给给3楼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设不了,,赶紧的把分给给3楼
之上有十楼,刚好见者有份。

楼主:
回复 网友F:
若设得了,就给高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神,设得了给高分表情,要有图片的哦

网友B:
都说了M是不能设置的,还要怎么设。

网友F:
回复 楼主:
看不懂上面的图?  灰颜色,系统默认不能设置。 搞什么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这次你讲错了 Q系列不可以设置的 有断电保持的 L R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神具体的手册是哪一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