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4):
从站是不是只能读主站的数据,而主站即可以读又可以写从站数据,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可以相互通信控制的

网友B:
modbus主站发命令,从站应答,其他的不知道。

网友C:
从站也不能主动读主站。从站只能接收和响应。

网友D:
主从协议
主站发起通信,读写从站数据
从站响应数据,为主站提供数据

网友E:
如果对互相通信和数据交换要求很高的话,比如下位机需要实时读取上位机设定的工艺数据,下位机要定时自动上传生产数据到上位机,可以使用工业以太网总线的通讯方案。

网友F:
通讯也是我的硬伤呀,留个脚印,以后学习用,期待高手详解

网友G:
主站:主动发命令的一方;
从站:只能接收主站的命令,并根据命令做出相应反映,返给主站相应的信息;

楼主:
那主站能否发命令给从站,让从站改写主站的地址数据?如果不行的话,我觉得我的理解也应该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主站能否发命令给从站,让从站改写主站的地址数据?如果不行的话,我觉得我的理解也应该没问题
主站读取从站相应地址数据,就相当于修改主站数据

网友I:
modbus协议的话 主站可以读写从站   从站只能接收主站数据和被动应答!

网友J:
从站不能主动地发起通讯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主站能否发命令给从站,让从站改写主站的地址数据?如果不行的话,我觉得我的理解也应该没问题
主站读取从站相应地址数据,就相当于修改主站数据

网友K:
主站可以读/写从站数据,从站不能读/写主站的;
从站要想知道主站的数据只能主站写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