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型继电器你用过吗?怎么和普通的继电器原理不一样?

楼主(2015-09-14):
这个小型继电器的A1A2是线圈,然后接线图上还多了什么啊?今天看电路的时候竟然发现A1A2接的2根线同时也是接在底座的com和no上,A1A2明明就是电源,而com和no只是一个触点应该是同一根线来的?这是什么回事啊?(小型继电器是泰科的),还有这个又是怎么和安全继电器连接的呢?在某宝上找不到这2个东西的说明书和接线图,不知道原理的怎样的,大伙用过知道吗?可以提供些资料我学习学习吗?

网友A:
有实际电路,或者可看看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也可以上生产厂家官网找资料,或者百度、豆丁文库里也有的。

网友C:
按上面的线路图接就好的
上图是科泰中继24V的

网友C:
下图的接线图,百度有

网友D:
下面网址是PILZ详细?说明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9059

网友E:
黄色的是安全继电器

网友F:
安全继电器,国内的非标设备很少使用的,就算有安全需求,也是安装传感器,至于安全继电器,我估计电气工程师会直接使用中间继电器代替,美其名曰:降低设备成本。

网友G:
下面那个多在进口设备上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安全继电器,国内的非标设备很少使用的,就算有安全需求,也是安装传感器,至于安全继电器,我估计电气工程师会直接使用中间继电器代替,美其名曰:降低设备成本。
如果要强制性认证的话,中继是不认可的
不过现在西门庆出1200的安全PLC了,用这玩意等级比安全继电器等级还高

网友I:
其实俺经常用安全PLC模块,比安全继电器可靠性高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国产海天注塑机,这玩意德国的某宝上进1000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安全继电器,国内的非标设备很少使用的,就算有安全需求,也是安装传感器,至于安全继电器,我估计电气工程师会直接使用中间继电器代替,美其名曰:降低设备成本。

如果要强制性认证的话,中继是不认可的

不过现在西门庆出1200的安全PLC了,用这玩意等级比安全继电器等级还高
平時只用繼電器,好愛有這麼多好東西啊

网友K:
西门大官人是卖药的,咋也卖工控产品来了呀!安全继电器和安全plc都可以符合ISO 13849-1 PLe 和IEC 61508 SIL3的要求。专业 专业 专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皮尔磁也有安全PLC,可以了解PSS4000。
来自工业自动化安全专家皮尔磁(Pilz)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西门大官人是卖药的,咋也卖工控产品来了呀!安全继电器和安全plc都可以符合ISO 13849-1 PLe 和IEC 61508 SIL3的要求。专业 专业 专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皮尔磁也有安全PLC,可以了解PSS4000。

如果安全继电器比较多的时候,用安全继电器就不如安全PLC了,另外一个就是价格,PILZ的安全继电器贵啊
关于PLC,通常大的系统业主会指定PLC系统的,在中国指定PILZ的,不多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安全继电器,国内的非标设备很少使用的,就算有安全需求,也是安装传感器,至于安全继电器,我估计电气工程师会直接使用中间继电器代替,美其名曰:降低设备成本。
安全继电器价格很高啊,据说有的上千的都有!

网友M:
没用过泰科中继,至于接线要看动作要求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请问你是厂家吗?哈哈看你名字

网友N:
安全继电器主要在什么环境下使用的?

网友O:
看图不是很清楚 要看具体接线图 还有具体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们的设备是注塑机,防止合模吧!

网友N:
回复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P:
安全继电器 成本偏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