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程序问题

楼主(2015-09-14):
哪位大侠帮我看下这个PLC程序里有个加和减张力的按钮是什么地址呀

网友A:
需要屏的程序才能开明白。或者看一下屏里的地址

网友B:
截图程序上来看看,电脑没台达软件,台达与三菱差不多

网友C:
程序打开是这样的吗,还是少了一部分,台达的也不太熟悉

网友D:
简单的方法就在触摸屏查看地址。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来   就是屏禁止上传了  要不我看看就知道了呀   我看完了程序怎么没看到有加减张力的地址了
不会再屏里写的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下载的程序截图你看到了吧,怎么少了那么多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源程序就是那样的  后面没有了   问题我知道了  应该是写在屏里了 我也搞好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