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4):
电动机是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设备,除小部分的发热、磨损,电能基本都转化为负裁的机械能,根据能量守恒,空载电流最小、满载电流最大,负载变化电流变化,因此普通电机的耗能与负载成正比
变频电机所带负载同样尊守能量守恒,电机耗能与负载成正比
那变频器节能从那里来?

网友A:
变频器可以提供无功功率,降低线路电流的损耗、设备需要降低转速工作,此时转速降低设备耗损降低不就节能???

网友B:
变频器节能体现在设备空载运转的时候,我可以使用变频器降频来驱动马达,比如马达额定电压空转一小时耗电一度,我降频驱动空转一小时半度。

网友B:
变频节能,炒的最火的就是螺杆式空压机的节能,因为空压机有卸载时间,也就是空转时间,它不像活塞机一样让马达断电待机的。

网友C:
变频器主要节能体现在大马拉小车上

网友D:
节能是多方面,变频器的电源电容能起补偿作用,调节输出多余的无用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能是多方面,变频器的电源电容能起补偿作用,调节输出多余的无用功
电机配电室里不都有电容补偿柜么

网友E:
学习了,以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主要节能体现在大马拉小车上
大马拉小车
一是选型设计没弄好
二大马拉小车,大马不是使劲就能拉动,马出的劲少,自然耗电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可以提供无功功率,降低线路电流的损耗、设备需要降低转速工作,此时转速降低设备耗损降低不就节能???
若仅仅是这一块,完全可以使用无功补偿器

网友F:
节能不节能就看你干什么用了,如果单纯的节能安装运行50hz还是免了吧,那是骗人的,变频主要用于调速,安装变频电机超公频运行,他是费电的,但提高了效率。

网友G:
一般应该场合都是能节能的。

网友A:
说白了:
一、是需要调速的地方,因为早期调速要么是直流电机,要么是励磁调速、电液调速,都是高耗能且特别复杂的东西,维修复杂且故障较多......
二、设备需要调节负载的地方。例如注塑机油泵,早期都是油泵电机一直运转,导致系统功率因数很低,而且液压油因为不停循环老坏厉害,压力泵磨损.......

网友B:
变频器自身自带IGBT模块,并且IGBT模块也会发热,大功率的变频器的IGBT模块还需要强制风冷进行散热,所以变频器本身损耗电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无功补偿,一般工厂的低压配电房已经自带无功集中补偿了,有时候重复就地补偿意义不大。

变频器是为了实现调速而发明的,它的节能用途是钻牛角尖而发现的,所以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节能,而是调速。

网友H:
回复 网友B:

网友I:
如果电机需要满负荷工作,那么就没什么区别,要是电机降低速度就能满足要求,那么就能节能!

网友J:
有的风机不需要全速工作,这样就达到节能了.

网友K:
轻载的情况下应该能节省电。

网友L:
回复 网友B:
同感……的确如你所述……

网友M:
在风机负载风门开到80%以上就不节能了

网友N:
不要把变频器的本来用途搞忘记了,就是调速用的,节能是他的附属,不是主要的。

网友O:
频率变了 电流也随之减小 电流小了 P=UI 电压不变 电流减小 功率是不是也小了呢 这个节能只针对工频以下的频率 如果工频运行多的话 也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P:
主要视负载情况而定吧

网友Q:
变频器的使用理由是多方面的,软启动;调速;提高系统的效率;节能等等。交流传动的控制,还不局限于仅仅是电动状态,还有发电状态呢,比如连续制动的场合等等,他还能把发电能量回馈电网,更是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再利用。等等。这些技术,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和普及。
在论坛里,总是在讨论变频器的节能问题,其实自己真正的使用变频器并且做一些测试和观察,你会发现,他与工频驱动的系统,还是有许多不同的亮点。关键是实践,用数据去比较,以此认识,比讨论更具说服力。

网友R:
节能这问题,说实在从来没考虑过,只有功能需要而已。

网友S:
调速用的,,不开到工频就节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频率变了 电流也随之减小 电流小了 P=UI 电压不变 电流减小 功率是不是也小了呢 这个节能只针对工频以下的频率 如果工频运行多的话 也没有什么效果
这不是变频普通电机就是这么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变频器的使用理由是多方面的,软启动;调速;提高系统的效率;节能等等。交流传动的控制,还不局限于仅仅是电动状态,还有发电状态呢,比如连续制动的场合等等,他还能把发电能量回馈电网,更是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再利用。等等。这些技术,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和普及。
在论坛里,总是在讨论变频器的节能问题,其实自己真正的使用变频器并且做一些测试和观察,你会发现,他与工频驱动的系统,还是有许多不同的亮点。关键是实践,用数据去比较,以此认识,比讨论更具说服力。
只是昨晚看电工基础上忽然想到电机运行时的一点联想

网友T:
学习了,但感觉还是调速为主吧。谁用个变频器是为了省电的?

网友U:
我用过11kw风机在40hz运行时电流大约一半多一点

网友Q: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其实关于变频器的节能话题,一直总是争论不休的。现在变频器用多了,仅仅也发现了它的许多特点。用好了,用对了,有好处,对单位的电源是贡献,用不好,问题就来了,麻烦事很多。

比如,大功率的变频器,变频器电源输入端什么都不加,直接接电网,导致单位的电量严重畸变,不符合电力部门的用电电量标准,还要多花钱去解决谐波和功率因数补偿问题,变频器输入端加了电抗器,就啥事没。就这点事,被忽略了就是麻烦。

网友V:
不能一概而论  完全看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