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H PLC

楼主(2015-09-14):
征集解决方案:
描述系统1.含X、Y、A/D、D/A、QJ71BR11、QJ71UC24N
等模块组成。
2.QJ71UC24N已使用RS422/485通道与触摸屏通讯。
3.有意使用空闲的RS232通道转RS485,分别控制6台变频器的“启、停”及频率,反馈给PLC过载信号。

网友A:
RS485可以组网进行多台设备的通讯的,六台变频器与一台触摸屏完全可以只使用一个PLC的RS485端口。

楼主:
QJ71C24N(原有)本就有二通路。触摸屏通讯采用的4线制。拟用另一端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QJ71C24N(原有)本就有二通路。触摸屏通讯采用的4线制。拟用另一端口。

换触摸屏,然后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连通讯部分编程都省掉了。这样你的C24N通讯模块也可以不用了。

网友C:
Q02H上还有个232编程口可以连接触摸屏。

楼主:
串口通讯未试过。CC-Link一直在用。包括介光纤与远程智能站通讯。进行泥浆介质,管路泵送控制。

网友D:
变频器通讯也是很方便的 省了好多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