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5):
工业现场需要通过8台变频器同时启停各自带的电机还有修改某台变频器的频率等操作,我不想再去做个自由口编程太麻烦,腾控有自带的TCModbus模块,我想就简单点用这个好了。

       习惯了用PLC模块化编程,虽然简单但渐渐的也变钝了,不了解“通信”,一个485口挂多台从设备也没什么经验,虽然写出点代码,但多半不实用,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多方思索、寻求无果。

       后来无意中将这个问题说给总工听,他建议我去查一下Modbus是否有广播方式,如果有的话就最好了,直接给所有从设备发广播地址,从设备能同时收到命令去执行,但不回复。

       有了这个思路之后,我仔细查阅了变频器的说明书,说明书上赫然写着:通讯地址为0表示对所有交流电机驱动器进行广播,在此情况下,交流电机驱动器不会回应任何信息给主装置。感情是我不懂什么叫“广播”,原来是这么用的。

      配合上位机发送的参数,可以用一个TCModbus模块实现对任意变频器的任意写操作。顺便提一下,上位机采用C#,公司内部研发的,代码实现起来很灵活、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业现场需要通过8台变频器同时启停各自带的电机还有修改某台变频器的频率等操作,我不想再去做个自由口编程太麻烦,腾控有自带的TCModbus模块,我想就简单点用这个好了。

       习惯了用PLC模块化编程,虽然简单但渐渐的也变钝了,不了解“通信”,一个485口挂多台从设备也没什么经验,虽然写出点代码,但多半不实用,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多方思索、寻求无果。

       后来无意中将这个问题说给总工听,他建议我去查一下Modbus是否有广播方式,如果有的话就最好了,直接给所有从设备发广播地址,从设备能同时收到命令去执行,但不回复。

       有了这个思路之后,我仔细查阅了变频器的说明书,说明书上赫然写着:通讯地址为0表示对所有交流电机驱动器进行广播,在此情况下,交流电机驱动器不会回应任何信息给主装置。感情是我不懂什么叫“广播”,原来是这么用的。

      配合上位机发送的参数,可以用一个TCModbus模块实现对任意变频器的任意写操作。顺便提一下,上位机采用C#,公司内部研发的,代码实现起来很灵活、很方便!

即使使用广播,也无法做到同时起停。

与其说同时控制变频器,不如直接将你模块的特性,编程方式以图表方式写出来不是更好?

至于C#,论坛上起码有95%不会用,剩下的5%还不一定会用你家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