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变频器

楼主(2015-09-15):
请问ABB550变频器是不是四象限的,还有就是如果用四象限的变频器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制动电阻了,因为都回馈给电网了

网友A:
哦,不能这么理解交流传动的四象限控制,四象限指的是电机的四种工作状态,也就是正反转的电动和发电状态。电阻能耗制动和电网反馈制动,都是发电状态。所以,四象限应包括电阻能耗制动的系统。

网友B:
普及一下电机运行象限知识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24dae6dba58da0116c1749f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