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5):
既能消音又耐高温不易产生异物的

普通的海绵在高温风压状况下会产生黑色异物

网友A:
蒸汽管道保温材料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汽管道保温材料行吗?
那是石棉材料吧?

网友A:
现在的搞不清是什么材质了,好像有玻璃纤维的。但是应该能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汽管道保温材料行吗?
那是石棉材料吧?
会产生异物,应该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搞不清是什么材质了,好像有玻璃纤维的。但是应该能满足你的需要。
非常感谢,度娘了一种合成纤维高温棉

网友C:
好像应该是玻璃丝棉做成的复合材料。

楼主:
【合成纤维高温过滤棉采用芳纶(Aromatic polyamide)合成纤维以非织物迭合制成,风阻小,透气性好,性能稳定耐化学性强。性能稳定,可在220℃高温下长期使用而不老化,而且尺寸稳定性极佳,在250℃左右的热收缩率仅为1%,短时间暴露于300℃高中也不会收缩、脆化、软化或者融熔,只在370℃以上的开始分解,400℃左右开始碳化。
合成纤维高温过滤棉阻燃性能佳,不自燃,不助燃,有自熄性,火烧不溶滴,产生少量烟雾,自然碳化,无由玻纤带来的纤维断裂,掉纤维等现象。】
目前计划对鼓风机进行改善,进出风口都加装过滤桶,加工的产品是直接进入无尘室的,所以要对异物进行严格管控。
上面的应该能满足要求吧

网友D:
现在很多耐高温的玻璃丝棉类的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耐高温的玻璃丝棉类的都行吧。
主要是怕玻璃丝棉折断会产生碎屑异物啊

网友A:
最好请厂家定做,皮肤千万别接触那东西,否则有你好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请厂家定做,皮肤千万别接触那东西,否则有你好受的。
只是工厂内部改善,又不是做鼓风机的厂家,请厂家定做不现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