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怎样选择驱动器

楼主(2015-09-15):
这个电机什么标志也没有,只有四根线。应该选择怎样的电机驱动器。
背面有一串字母TYPE: 23HD242-1A
FH001643 smooth

网友A:
步进电机 没有更具体的型号了吗

网友A:
这样可不大好配驱动器哦

网友B:
一般厂家都是成套销售的,单个还真无法了解参数的。

网友A:
你可以找一下杭州赛德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3HD802这个型号是他们家的!

网友C:
看不到功率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