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5):
单位有一台90kW的电动机,带螺杆风机,用abb psr85软起132kW来起动,因为软起是两相控制的,发现直连的那一相电流比其他2相大一倍。软起参数设到Ie=180A,限值4Ie,电压70%,起动时间10s。接到一台500kW的柴油发电机上,起动时三相电流达到400A 400A 780A,然后软起上端的断路器因为三相不平衡跳闸。同样的参数接到电网就能正常起动。大家分析下是哪里的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软起还能两相控制软起,

网友B:
检查电机是否有问题或负载太重。

网友C:
两相起动时经过软起的电流肯定比没有经过的小啊

网友D:
发电机并联个电容柜子看看。

网友E:
接到电网没问题,肯定是用发电机供电造成的。

网友F:
发电机的受瞬间大电流冲击反应不过引起电压下降再导致启动电流加大引起跳闸

网友G:
软启动器没有启动冲击电流这样一个说法。
500KW的发电机组不单单只供电给90KW的马达对吧,要是这样的话,发电机组绝对不正常。简单的说,就是发电机组供电容量不足导致的。

网友H:
发电机供电不行
容量问题

网友I:
我认为是发电机容量不够。你的软启控制两相、也就是说软启的输出电压直接以直连的哪一相为参考把其他两相的电压降低,当启动时由于发电机容量不足电压畸形不是相对称、所以直连的哪一相电流比较大。当接在电网上时就不存在这种问题了。

以上只是个人分析、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