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诊断PLC

楼主(2015-09-15):
PLC 一开机就复位 操作屏的按键就失灵了

网友A:
等于什么都没说?什么品牌,型号或上图

网友B:
把所有的输入输出断开试试?只接通电源与触摸屏的通讯线。

网友C:
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E:
这问题问的,如何回答
可能,电源,PLC,程序,其他
楼主先解释“PLC 一开机就复位”如何理解

网友F:
PLC复位到什么地步?

网友G:
也许没结清货款不让干活了?

网友H:
欠人家钱了吧

网友I:
PLC的具体现象,输入输出是否有效,指示灯如何。

网友J:
这问题问的范围有点广的啊!

网友K:
估计程序里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