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程序求教

楼主(2015-09-15):
最近小弟要改造一套小设备,PLC采用的是松下FP0-C16CT ,里面的程序不太懂,望各位赐教。

图中的BTI指令不太懂,看手册说是取反,但看不明白。还有PWM脉冲输出指令也是,到底怎么使用?周期 频率 占空比之间有什么联系?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多谢
附件有全部程序,请参考

网友A:
先看看plc的编程手册

网友B:
不太懂还敢改造改造,先学习好再说,对你的勇气我是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你写的程序没有电路图话说你敢保证都会懂么? 只能适当修改满足使用条件即可。

网友C:
WR6的值   对应地址   动作
WR6=1       R60       0N
WR6=2       R61       0N
WR6=4       R62       0N
WR6=8       R63       0N
WR6=16      R64       0N
WR6=32      R65       0N
WR6=64      R66       0N

就是WR6=2的(n-1)次方。

楼主:
多谢  经过写程序仿真测试 发现对于关系如下
WR6  K1   WR61 ON
WR6  K2   WR62 ON
WR6  K3   WR63 ON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