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5):
厂里有一台PLC西门子S7-200 CN,上电后状态指示灯:SF/RUN/STOP全不亮,检查电源电压是AC220V,请问可能是什么故障造成的呢?

网友A:
内部开关电源故障,一般滤波电容坏保险烧

网友B:
灯全不亮,输入电源有220VAC,内总没有5VDC和24VDC,电源板坏了吧

楼主:
测了下400V滤波电容,没有击穿,(没有从电路板上取下电容)不知道这样测能测准不?除开电容还有其他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C:
220V电源正常,指示灯全不亮,那测量下输出24V正常吗

网友D:
先从电源查起吧,200的plc电源模块在底部,需要开盖。

网友E:
多半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F:
电源板坏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G:
这个查电源模块

网友H:
内部电源被烧坏了吧

网友I:
开关电源前级有三大件:保险管和整流桥以及电容,开关管驱动控制电路,大功率开关管和开关变压器。
请逐一检查。

楼主:
谢谢解释,我先看下

网友J:
输入输出全拆除,上电故障一样,那就开盖修板。

网友K:
电源故障!

网友A:
查一下贴片整流桥直流输出端如有则是后级振荡及保护电路,如沒有往前测交流输入端再没有就是限流电阻和保险管断路,我修过的多是电容击穿或漏电,整流击穿,引起限流及保险烧断

网友L:
电源故障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M:
应该是PLC内部电源故障了,楼主拆开检查下吧。

网友N:
电源板坏了,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