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5):
最好的电流检测办法?快速办法?

  测量1脚正常供电5V
 输入 :6脚,2.5V左右
        7脚,2.5V这样     正常      输出 IU,IV,IW 为低电平正常    负端威GND电源
   快速方法:短接6.7脚不报警问题出在7840前面
            短接6.7脚报警问题出在082!
                                                    以上只是小弟的维修心得!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7840电流检测电路都和082构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7840电流检测电路都和082构成。

对啊,要看7840用的具体电路的。

网友C:
看看PDF,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