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ip地址

楼主(2015-09-15):
问下收到的PLC的ip地址默认是多少,再就是这个PLC对应欧姆龙是哪个型号,我安装的是CX-ONE 9.4版本的可以用吗

网友A:
对应的型号是CP1E N40,9.4版本可以用的。

网友B:
龙诚PLC不支持以太网进行连接,插网线水晶头的接口是RS232串行接口,也就是连接电脑的九针串口。

网友C:
第一次还是用USB线通讯比较好,然后设置IP,欧姆龙CJ2M系列的PLC刚上电时,LED显示器上会显示对应的I地址。

网友D:
没看到网络接口啊,那是rs232吧。cp1e n40是下载的plc型号。

网友E:
见到个可以插网线的口就以为是以太网了;
这么说FUJI 20年前的NB系列也有这个接口,也可以用以太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