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5):
安川SGDH-04AE更换新的之后,显示“..bb”而且驱动不了马达,是要设置参数吗?

网友A:
这是用新的空机直接装上去了? BB就是正常显示,基极封锁。伺服SRV-ON信号没有开启,伺服电机无锁定。
替换旧机肯定要设置参数,最快的办法用segmawin读出参数,送入新的伺服即可。

网友B:
你的伺服电源没开,就是电机使能ON

网友C:
当然要按原来的参数设定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