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5):
我知道Q系列PLC可以用DP模块作为主站或者从站,谁知道是否有PROFINET模块可用?谢谢

网友A:
同求!楼主找到了吗?

网友B:
Q系列PLC,DP模块只能作为从站!
只有CC-LINK、D-Net、H网模块等可以作为主站或者从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Q系列PLC,DP模块只能作为从站!
只有CC-LINK、D-Net、H网模块等可以作为主站或者从站......
据我所知,有主站QJ71PB92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系列PLC,DP模块只能作为从站!
只有CC-LINK、D-Net、H网模块等可以作为主站或者从站......
DP模块可以做主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系列PLC,DP模块只能作为从站!
只有CC-LINK、D-Net、H网模块等可以作为主站或者从站......
DP模块可以做主站的
我以前2006年做工程,涉及到西门子系统与三菱链接,当时跟三菱客服确认就是如此!!
我后来仔细看资料的确也是如此!
除非三菱产品现在升级有变化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