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求解:西门子MM440变频,运行、给定指令正常,无法运行.面板显现频率给定值。以前运行都正常,不知何原因

网友A:
用PLC控制的吗

网友B:
改成面板起动也不行吗?如果外部起动的话,试试5和9脚NPN起动的方式;5和28的PNP起动方式;如果是面板起动不行,把面板拆开测测上面的按键是不是坏了

网友C:
运行信号检查一下是否给了

网友D:
碰到过一个欧姆龙变频器也是这样  使能后频率往上加 就是没输出  后来只能送修

网友E:
看看MM440的控制字和状态字?有什么异常吗?r0052至r0054的显示状态,是不是有OFF2被激活了?等等。

网友F:
那说明启动信号还是不正常

网友G:
现在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