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控制要求:
(1)1个15KW风机电机(主控)的星三角启动与过载保护。

(2)1个清淤减速电机0.25kw的运行,风机启动时减速电机启动,启动后按每隔60分钟启动10分钟(间隔和启动时长可调);风机关闭时减速电机做延时运行45分钟,即先关闭35分钟后开启10分钟,此后彻底关闭(采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减速电机(热继电器小于2.5A)设置成可手动启动和关闭(维修需要),设过载保护

(3)水位探测和新水自动补充:到低水位,新水补充电磁阀(常闭)开启补水;到高水位,新水补充电磁阀关闭停止补水。(低水位和高水位为浮球阀开关信号;补水电磁阀输入电压为220V)。

(4)1个无电位触点操作/故障收集装置(故障报警)。

下面是我画的图纸,师傅还是觉得不对,我也有点搞不明白了。有些图纸自己能看懂,但是动手来画,又是另外一回事。挺郁闷的。

求教各位,具体哪里还需要修改完善的?多谢多谢。

网友A:
星三角没问题,上面进水阀(水位开关呢)及清淤控制线路真的看不懂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书读得少,看了一些问题,还是有的,而且挺严重的、

网友C:
确实有些问题,请师傅吃个饭好好探讨下表情。师傅会点名问题的地方,自己再回去那本书好好琢磨一下

网友D:
绘图的整个框架都错了,国内的电路原理图标准:
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相连接在一起进行绘制的,主电路在最左边,控制电路在最右边,并且需要绘制出控制电路的电源来源,也就是和主电路的关联。然后控制电路的部分,是自左而右绘制伸展的。

瞎点评一下楼主的绘制结果: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分开,没有连接线进行关联,控制电路的伸展方式为自上而下的伸展,与编制PLC程序的方向一致,是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3-105那个接端子那边去了。(其实我不太为什么接那边去),然后SA 我自己画的,应该画的不太对。之后及越来越糊涂了。还是基础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第二份图纸,第一份是星三角启动。画着画着,越来越糊涂了。大概是哪里有大问题,请点明,我好学习改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傅感觉还挺客气的,就是工厂与办公的地方,比较远,一周至多两次去那边,有时候电话联系也讲不清楚,师傅似乎也没什么时间帮我具体修改完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受教受教,之前看的书上的图纸也是自上而下,从左到右的,只是我的这图纸是按照之前的外协修改的,我还以为这种格式也是允许的。下次自己会注意的,按标准来。前提感觉还是要学好基础的理论跟知识,不然又贻笑大方了。

网友E:
1、KA1无法得电吸合,见你两处常开都是KA1的辅助触点。
2、手动和关闭都是效果一样,都成了手动,其实用一个三档旋钮只要两个常开端,左手动,右自动,中间位停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绘图的整个框架都错了,国内的电路原理图标准:
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相连接在一起进行绘制的,主电路在最左边,控制电路在最右边,并且需要绘制出控制电路的电源来源,也就是和主电路的关联。然后控制电路的部分,是自左而右绘制伸展的。

瞎点评一下楼主的绘制结果: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分开,没有连接线进行关联,控制电路的伸展方式为自上而下的伸展,与编制PLC程序的方向一致,是错误的。
50年前是酱紫的,但现在中国都加入WTO了,早就和世界接轨了,那样的画法陈年往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是指cfg168所说的规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KA1103-105那个常开是接在端子上,跟电磁阀感应的吧。好像能根据水位自己闭合的。
SA旋钮这个  自己也搞不清楚,还需多学习

网友F:
回复 楼主:
of course

网友G:
先不说对错。。就说这图的画法和高压二次回路画法一样。这个更容易看的懂(后面有注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先不说对错。。就说这图的画法和高压二次回路画法一样。这个更容易看的懂(后面有注释)。。
但是某国的国家标准不是用你的感受来规定的,这可能可以叫行业的神秘性。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我在好多电工书上就没见什么国家标准。。同一个控制电路画的都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