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以太互联

楼主(2015-09-16):
s7200smart以太互联,它具有基于Web的管理系统吗?

网友A:
西门子应该没有针对s7200smart研发出使用浏览器进行编制程序或者监控状态的功能出来,也就是说,基于WEB的管理系统,它是不支持的。
它的工业以太网总线接口,是只可以使用编程软件,组态软件的方式进行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A:
西门子也有推出基于浏览器的方式进行监控或者编制PLC程序的产品,它就是LOGO可编程序控制器,是最新一代的产品。

网友B:
基于 web的 还没有

网友B:
只能做一般的通讯还有编程口 用  跟cp243-1一样    不带it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