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或者说一次零线断线,二次侧还能维持正常的电压吗?该隔离变是220/220的

网友A:
我认为不能

网友B:
安全隔离变压器这个时候它的优点就显示了,二次侧没有电压

网友C:
但凡初级线路有任何故障,次级线路会不受到影响?可能吗?次级供电是谁提供的?
如果隔离变压器初级供电接触不良,就会导致接线头打火,从而向初级线圈提供高频的脉冲电压,次级因为变比为1:1的缘故,也会感应出相等的高频脉冲电压。

网友D:
初级线都断了不能形不成回路,次级不可能有电的。

网友E:
一次侧断路,没电压了。

网友F:
二次侧肯定没有输出电压的。因为输入无回路电压了。

网友G:
 都断了,,你还想有电,,那是神了

网友H:
一次侧接触不良,有可能二次侧电压降低。

网友I:
楼主想用高压脉冲击毁设备吗?

网友J:
楼主试试。回头给大家说说看行不行//

网友K:
一次零线断了,二次不可能有电压啊。

网友L:
如果处于打火状态是有电滴

网友M:
变压器付边不允许短路;互感器付边不允许开路,这是上学时老师告诉的。记得特别清楚,其他的,用原理分析呗。变压器的付边电压受原边控制,原边啥样付边就啥样(乘以变比)。

网友N:
一次零线断了,二次不可能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