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1. 小车15KG,直径200MM; 电机是60W电机,每分钟500转,不带减速机构,能否拖动?
2. 这个小车需要多大转矩?

网友A:
应该可以不用减速机

网友B:
不带减速估计带不动,风扇电机也差不多60W,才多大点力。

网友C:
如果在人造同步卫星完全可以带动!
在地球表面好像无法带动

网友C:
它说的应该是驱动轮直径200mm,这样计算速度每秒钟5米多,60W电机肯定无法驱动!

网友D:
必须无法带动

网友E:
我的智商不够。上提还是平移?速度或者加速度是多少?

网友F:
电机与小车怎样联接,每分500转,小车轮子每分走几圈

网友G:
如果能够带动,加减速时间也不短,启动起来后速度够快吧,忽略电机转差率的速度,0.2*3.14*500/60=5.23M/S

网友H:
这个有公式算的,你找找,自己算!也可以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