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折弯机器人的?求大神

楼主(2015-09-16):
机器人抓着板件在折弯机上工作,折弯机下压时机器人还要跟随着往上折工件,向上折工件这个动作普通的示教能完成吗?不太了解折弯的工艺和流程,有做过的大神吗?折弯时机器人坐标系怎么设定?往上折工件时机器人坐标是不是应该位于折弯机上下模压合处啊?

网友A:
应该用示教编程器可以完成的,需要和折弯机进行电气连锁。因为板材被折的时候会变形,所以机械手必须配合折弯机进行送板动作,至于要送多少距离,多少角度,需要现场进行示教。

网友B:
个人认为此时机器人的伺服应该切换为扭矩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这个配合好做吗?机器人送件的时机和速度怎么和折弯机同步?

网友C:
厉害这种工作都用机器人了,没用过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复杂了吧!折弯需要这么复杂吗?难道还要装个工艺包?

网友D:
据说有折弯机器人

网友E:
没有见过折弯机器人。倒是见过机器人和折弯机协作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能我没说清楚!就是机器人和折弯机配合那种!

网友F:
在折弯线建立坐标系,根据折弯机的速度,算出机器人运行的角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折弯线是不是就是折弯机上下模接触的位置?在折弯线建立一个用户坐标系吗?绕着这个用户坐标系往上翻板件?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理解是对的。

但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折弯时,你的工件是否会有位移?如果有,也需要考虑位移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位移?是指板件折弯时会发生形变(被拉伸)吗?
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机器人受到外力吧,还会有什么影响?
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G:
人工折弯时需要向上的力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了解啊!没接触过折弯。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位移,意味着折弯过程中,工件受折弯机的力作用,也受机器人的力作用。

如果工件薄,需要尽必减少折弯过程中机器人对工作的作用,否则有可能导致工件变形。

机器人其实要做随动功能,根据折弯机向下折弯距离的多少,自动偏移对应的角度,做到轻轻地拿着工件,但不对工件正方向与反方向的力。

没用过FANUC的机器人,不确定是否有此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啊!我就是不清楚机器人随动的这个动作是怎么去编程的,怎么确定随动的角度等!
其它的机器人是做怎么实现这个功能的?有相应的工艺包吗?

网友H(2016-10-11):
楼主现在做出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有啊

网友I:
我做过类似的,是机器人与冲床的配合。建议合模时机器人做折弯动作,但是机器人要做伺服浮动,否者机器人会碰撞报警。最好有缓冲装备。

网友J(2017-04-29):
楼主您好,我司是专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商,与Fanuc本体合作,自主研发了折弯机器人软件包为国内开创性应用,
分固定式与移动式,目前已应用到如蒂森电梯、日立电梯、东日电梯等多家国内外大型知名电梯企业的轿壁厅门
折弯上,如您有需求可与我联系,曾生:13928729815

网友K(2018-12-13):
蒂森克虏伯中山公司,机器人折弯项目是南京埃斯顿做的,用专业的转弯专用机器人和配套软件,赢得了蒂森德方高管的一致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