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怪现象

楼主(2015-09-16):
用电脑从三菱q系列plc读出来的程序然后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显示有很多地方不一致?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B:
是不是你电脑内原来存的程序,
刚读出来的应该不可能。

网友C:
读出来的不是电脑原版的程序吧

网友D:
应该不会啊,先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E:
有人在楼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动过程序了,竟然不加密,还让楼主继续读取出来进行比较,那个人太失败了。

网友F:
PLC内部程序的“END”之后有程序,而你读取只能读到第一个END!
于是你的问题出现了......

网友G:
看你读出了多小步,然后比较不同的在那些步。

网友H:
看来有人动过手脚咯!

网友I:
关键是楼主比对差异在程序步中间还是尾巴上
个人认为你读出的程序是最后修改过的
这个修改后的程序没有在你的电脑中进行备份

网友J:
这很正常嘛。

网友K:
程序用FB了么,

网友L:
看看哪些点不一致,看能不能找到原因;或者重新读出试试。
未了解过Q系列,不知与软件版本、PLC型号有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