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如题 希望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量程就是全是重介质充满上下法兰侧的压差为满程,全是轻介质充满上下法兰侧的压差为零点,两者之差就是测量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量程2M 然后界面 有1.2M 但是电脑百分比显示只有50 差了10  所以想问问该怎么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量程2M 然后界面 有1.2M 但是电脑百分比显示只有50 差了10  所以想问问该怎么调整
界位测量最难整的不是仪表本身而是工艺条件,双法兰压差表测界位就是一个密度差下的静压差,其受工艺分界面分离太严重了
一个例子:0.5米水倒入0.5米油,界位50%,此时人工把这1米油水晃动搅匀后成了一瓶1米的乳浊液,没有界面,只是一瓶液体,但此时用差压表测得的界面仍是50%,这很无奈,没法修。
不知楼主问题是否是这个现象,界面分界不清,脱水脱油不彻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和油分的蛮清楚的  肉眼能清楚看到中间有一层分界面 然后这个T是静态的 不存在搅拌浑浊等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和油分的蛮清楚的  肉眼能清楚看到中间有一层分界面 然后这个T是静态的 不存在搅拌浑浊等情况
那就是差压表范围没设好
让化验取样检测油、水密度
零点:p油gH
满程:p水gH
若用双法兰,则每个都减去p硅油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