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三菱伺服,坏了,设备是外购的,型号是MR-E-40AKH003,我想把原来的数据还原怎么处理?原来的坏了,连面板都不显示了,里面的数据没办法读取啊。然后根据什么可以还原数据啊

网友A:
如果没有进行备份原驱动器数据,就没有办法了。
或者尝试联系官方授权的售后服务网点进行送修,记得要求对方尽量保留原始参数而不损坏,或者维修点并不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根据工艺,接线,自己复原参数么?

网友B:
原来线路图有吗?
原来控制程序有吗?
工作逻辑有吗?
知道这些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没有,有的话,我就直接自己编了,系统自己做了。我连动作逻辑都搞不清,我刚过来的,领导就一句,这个应该很简单吧。刚开始让我修伺服,我说没那能力,然后说买一个,总简单吧,我说只能试试。还不如自己设计一台简单呢

网友C:
要不就根据工艺自己设计一套吧,拿去修就抱着侥幸心理,期待数据可以还原了

网友D:
发过来  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E:
很简单,买一个同型号的二手的,将存储芯片更换一下不就ok,不会的话联系:一五二五零四五一六零九

网友F:
先拿去叫别人检查下是那里坏  说不定就是电源板坏而已

网友G:
我也是想到把原设备上的芯片拆下来更换

网友H:
呵呵;要不就去修了把参数读出;
要不就知道模索着调试,不过电子齿轮比就很难试出来了

网友I:
买个一模一样型号的伺服,把主板换过来就行了

网友H:
呵呵;拆了厂家就不保了,不是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不要用这种办法;

网友A:
先自己想办法点亮伺服驱动器里面的LED先吧:

楼主:
学习了,很感谢这么多前辈的指点,那个数据参数,厂里有一个人知道,但是我非常感谢前辈,毕竟又学了不少。我觉得这个网站真的很不错的

网友J:
应该不难修,

网友K:
无显示应该是电源坏了,楼主有没能力,找到cpu板电源端直接给cpu板供电,把程序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