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三菱伺服,坏了,设备是外购的,型号是MR-E-40AKH003,我想把原来的数据还原怎么处理?原来的坏了,连面板都不显示了,里面的数据没办法读取啊。然后根据什么可以还原数据啊

楼主:
能不能根据工艺,接线,复原参数设置呢?因为这设备是做生产用的的,什么资料都没有,图纸都没一张,偏偏驱动器坏了,里面的参数又不知道,真难搞,关键是不是能搞出来,如果没有搞出来的希望,我就直接说搞不了,不搞了

网友A:
你安装伺服设置软件应该可以读取
在三菱官网可以下载

楼主:
坏肯定坏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线用什么?也就是什么通讯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下载什么型号的软件?

网友A:
通信线型号没记,是D型的与电脑接口不一样可以加232转USB
引用 楼主:
还有下载什么型号的软件?

网友B:
原来更换下来的驱动器已经故障了是吗?通电已经没有显示了对吧,连电源指示灯也不能点亮。
那么要做的就是首先进行修复伺服驱动器,电子产品有一个质量保证期的,建议联系原配件经销商确认是否正在质量保证期之内,可以免费进行维修。

网友C:
这东西第一时间找售后啊

网友B:
其实三菱的官网提供N多资料下载,可以去注册下载的。
下面使用图片说话。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厂里有人知道参数,更要命的是这里什么都没有,我连万用表都没买,明天不干了。不过非常感谢前辈的大力支持

网友B:
呵呵,问题解决了最好。
楼主想跳槽了?是没有机会接触到高级的工控技术的缘故吗?有时候学技术是需要自己花钱投资的,比如说以上的故障案例:需要你自己拥有手提电脑,购买三菱的伺服通讯数据线,下载并安装三菱的伺服软件进行连接伺服练习备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