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上个月做了一个10KV的配电二次接线图(一次系统图为其他单位设计的),昨天送去安装并于晚上8点左右送电,一切都运转正常,挺顺利的,可今早用户打电话说PT柜中的电压互感器爆炸了,一时间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好多人说是不是二次图画的不对,可我检查了好几遍觉得二次图没什么问题啊,真是郁闷死了。
刚才在网上查了下说电压互感器爆炸多半是由于谐振产生的过电压所致,需加装一次消谐器来解决,可这个柜子中装了一次消谐器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求各位大神分析下!
现在领导已经重新购买电压互感器,打算换掉之前的,可我还是有个问题,如果不是电压互感器本身的质量问题,没有查出真正的原因之前,换上新的会不会又爆炸呢?

  问题终于找出来了,接二次线的员工多放了一根接地线,开口三角形本应首尾相连然后再接地(A-B-C-地),可接线的员工在A相互感器的尾端也接了一根接地线,也就是说互感器的A相、C相都接地了,然后B相互感器爆了,取掉A相接地线,更换B相互感器,问题解决!发出来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同时也可说说自己的见解!

网友A:
最好是找出原因再换
高压的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B:
楼主在柜子上电前做耐压试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柜子上电前做耐压试验了吗
耐压试验肯定是做过得啊,我们的质检人员亲自做的

网友C:
电压互感器炸了,有点不太可能,要就是安装的安全距离不够,可是你说送电前打过耐压试验的,另一种就是电压互感器本身存在质量隐患,要就是二次负载过载互感器发热导致绝缘降低造成

网友D:
好危险的

网友E:
仔细检查出问题的所在,质量问题吗?

网友F:
二次侧电流多大,过载没有?

网友G:
高低压熔断器选择是否合理。

网友H:
如果是谐振过电压,不知道如何检查或如何分析。

网友I:
高压互感器是不是耐压不够?或者安全距离不足?

网友J:
还没见过 互感器爆炸的

网友K:
PT爆炸我还没有遇见过
原因主要有:
1 质量问题
2 电压过高/或者瞬间电压超太多
3 谐波

可以通过确认熔断器有没有坏掉
来进行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L:
 PT都有炸的啊,,没见过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问题已经找出来了,具体原因已经发在问题后面,这里就不一一回复了,大家都去看看,说说自己的观点!

网友M:
pt应该有高压熔断器。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