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施耐德ATV312 4KW变频器,运行时输出只有50V 左右,频率到50HZ,
是哪方面问题

网友A:
带电机吗?三相是否平衡?不带电机多少伏?

网友B:
先说说你怎么测量的输出电压啊

网友C:
楼上正解,你电压怎么量的,50Hz才50v,不应该呀,莫非输出缺相?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空载会节能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不带电机量的,而且三相输出电压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两台同样变频器另一台可以测量出输出380 V。面板频率显示升到50HZ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将参数恢复出厂设置,也许在参数中限制了最高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