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NT20S只有一个com端口,现已经和plc通讯,如果我想下载程序,是不是要把屏上与plc通讯的端口拔下来,再与电脑相连接,

网友A:
应该是的吧,之前用过三菱的plc和屏就是这样,传程序的时候线要拔掉,监控的时候又要拔掉,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吧,之前用过三菱的plc和屏就是这样,传程序的时候线要拔掉,监控的时候又要拔掉,比较麻烦

没用过穿透功能啊,一根USB线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NT20S只有一个com端口,现已经和plc通讯,如果我想下载程序,是不是要把屏上与plc通讯的端口拔下来,再与电脑相连接,

支持网线下载或者USB下载吗?应该有类似的穿透功能。

网友C:
是的,欧姆龙的低端触摸屏,只拥有一个通讯端口,小鬼子太吝啬了。

网友D:
只有一个com口,没办法只能如此。

网友E:
一个口  只能拔来把去

网友F:
我就没想过其他方法
就是换来换去的干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谁有NT20编程手册啊

网友G:
这是老款的,只有这一个口,所以只能先拆下与PLC 通讯线;

楼主:
要注意以下事项: ①检查电缆接线。②一定要A口和计算机连接。③按任意两角进入系统菜单,进入传输模式。 ④打开文件,在软件中选择上载/下载,

楼主:
是不是在上载或下载的时候都要进入传输模式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上载或下载的时候都要进入传输模式啊
对的;这款是不会自动进入传输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