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驱动台达伺服, 但伺服无输出..

楼主(2015-09-16):
使用三菱L系列PLC, 定位模塊LD75P4, 确认PLC有送出脉冲, 但是伺服方面沒有收到信号...
伺服方面使用的是台达ASD-B2伺服驱动器, 接线采用集极开路, 已确认接线正常(如图)
求高手指引一條明路...

网友A:
伺服参数设置对不对?使能了吗?有报警?

网友B:
伺服使能接线了吗,是否位置模式,其他参数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认接线正确, 参数设定的部分能提点一下特别需要注意的部分吗?

网友C:
你用脉冲的是否参数有选择用脉冲的方式

网友D:
控制方式有脉冲+方向 ,或者双相脉冲

网友E:
B2系列很容易上手的,看看参数是否设置正确,有无报警,用手转一下马达能不能动

网友F:
请核对所使用的运行模式,参照以下的接线图:

网友G:
台达有内部定位模式和外部脉冲模式,是不是参数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确实是参数问题,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