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PLC24V电源与地相通,PLC上的信号采集点与电气回路的干接点存在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是把PLC输出的24V直流电源的负极接地了,断开试一下。

网友B:
你所说的干接点有电压是多少?你是怎样测量的?电源接地的是正极还是负极?

网友C:
干接点 是传感器还是什么  你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干接点是万用表打的,50V左右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干接点是接触器线包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接地是正极

网友D:
现场仪表接线有短路碰壳现象

网友A:
PLC自带的24V电源输出正极接地?没见过呢,为什么?还有PLC的电源进线端子上的接地端子有没有进行接地处理?估计没有吧。
开关电源外壳最好是进行良好的接地,即使是PLC内部的开关电源输出。

网友E:
有地方和地短路了吧。

网友F:
可查一下有无碰壳或绝缘不良等现象,画相关电路图分析。

网友G:
如果是共接地没道理有电压的,再说PLC输出电源也不用接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