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开关电源部分,有一个三脚贴片,封装SOT32,丝印ZG,印版标号TR4。
查贴片丝印手册,有2中可能,一种为SOD110封装13V稳压二极管,另一种为SOD323封装的11V稳压二极管。显然都不是。
按照印板标号,此板二极管都用D、稳压二极管都用ZD、三极管都用TR表示。TR4应该是三极管,而且印板上此元件三脚都有对其它元件的走线。
哪位知道此元件的对应元件型号,或参数(开关管?耐压?),可用什么管子代替?

网友A:
ZG KTN2222AS,60V,0.6A,SOT-23,NPN的晶体管。

楼主:
用手头的2N5551(NPN,Vce160V,Ic0.6A)代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