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充电电阻

楼主(2015-09-16):
请问各位前辈老师,手头有个2*2Kw变频器充电电阻坏了,原有是50欧的,现成的是68欧的,能直接代吗,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可以直接代换,没有影响

网友B:
理论上感觉上电后反应会慢点

网友C:
注意,功率不要差太多。

网友D:
代换过  差不多就行 电阻大点理论上只是充电时间长一些而已 感觉不出来 使用上没有问题。

网友E:
可以代换,功率是一样大的不?

网友F:
功率相同即可

网友G:
可以的,但功率要大于等于原来的,也就说不能小于原来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