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着电工基础说,电容只是一个储能元件,本身不消耗能量,可是电脑上的电容怎么感觉烫手,这温度怎么产生的?

网友A:
这好比是电池,充电是耗能,放电是电源,电池充电或放电后都会发热你能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比是电池,充电是耗能,放电是电源,电池充电或放电后都会发热你能理解吗
可教课书说电容本身不耗能是一个无功元件
发热不能耗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比是电池,充电是耗能,放电是电源,电池充电或放电后都会发热你能理解吗
可教课书说电容本身不耗能是一个无功元件
发热不能耗能么?
不耗能不代表绝对,得看什么条件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比是电池,充电是耗能,放电是电源,电池充电或放电后都会发热你能理解吗
可教课书说电容本身不耗能是一个无功元件
发热不能耗能么?
不耗能不代表绝对,得看什么条件下的
但电力计算中从没有算过电容的损耗

网友B:
死读书了不是?嘻嘻嘻

教科书上对电容器的定义,是理想化的。这是为了忽略实际电容器的一些问题,讨论起来很方便和简单罢了。教科书一般对器件的定义都是这么做的,否则,也不好讨论和说明,比如说,集成运放,就是把他作为一个输入阻抗无穷大的特点,才能有一些简便的公式,否则许多东西考虑全了,那未知量就太多了,公式不好建立呀。实际上使用集成运放的时候,输入阻抗不可能是无穷大的,总是要有电阻值的。

电容器也是如此,他要做充放电的动态过程,有运动就会产生热,只不过这种消耗比起充放电的电流损失来讲,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电容器在静态下,就是一个储能器件,这点没错,频繁的充放电,会有电流(电荷)运动,消耗能量,但很小的损耗,除非有很大漏电流(不正常),流失能量导致损耗。

另外,补充一点,实际的电容器是容抗加阻抗,这是电容器标准的阻抗表达式。其中容抗不做功,阻抗就要消耗能量了,发热。这么解释电容器,会更贴切。

网友C:
k版解说就是通俗易懂  赞一个

网友D:
顶KD版主,讲解很透彻!

网友E:
大家都知道,灯泡是发光的,但是它也还发热,同样的道理

网友F:
这个只能说自身消耗的能耗很小
一般都忽略不计

网友G:
你能保证,它上面的热量,没有一丁点儿是他处传来的……
哈哈哈,说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读书了不是?嘻嘻嘻

教科书上对电容器的定义,是理想化的。这是为了忽略实际电容器的一些问题,讨论起来很方便和简单罢了。教科书一般对器件的定义都是这么做的,否则,也不好讨论和说明,比如说,集成运放,就是把他作为一个输入阻抗无穷大的特点,才能有一些简便的公式,否则许多东西考虑全了,那未知量就太多了,公式不好建立呀。实际上使用集成运放的时候,输入阻抗不可能是无穷大的,总是要有电阻值的。

电容器也是如此,他要做充放电的动态过程,有运动就会产生热,只不过这种消耗比起充放电的电流损失来讲,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电容器在静态下,就是一个储能器件,这点没错,频繁的充放电,会有电流(电荷)运动,消耗能量,但很小的损耗,除非有很大漏电流(不正常),流失能量导致损耗。

另外,补充一点,实际的电容器是容抗加阻抗,这是电容器标准的阻抗表达式。其中容抗不做功,阻抗就要消耗能量了,发热。这么解释电容器,会更贴切。
听高手一席话
胜读电工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都知道,灯泡是发光的,但是它也还发热,同样的道理
灯泡就是热发光原理

楼主:
但实际电容器表面参数上没有任何一点耗能的参数标注

网友H:
电容器运行中有温度表明漏电流大了,必须更换。

网友I:
没有绝对的东西,实际的电容是由电阻,电容和电感组成的。有电阻在你想不发热怎么可能。

网友J:
电脑上的电容?是电脑电源的电容吗?还是主板上的电容?
电脑电源上的大电容非常靠近开关管的散热片。电脑主板上的电容,是CPU芯片附近的供电电路的电容对吧,哪个也是非常靠近CPU扇热风扇的。

网友K:
烫手的话楼主可以换只同规格试下,确定是电容问题,还是这种温度是正常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不耗能只是在理想状态下,理论值,可是在实际工作的环境中是不存在的,在外太空真空纯净环境里或许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耗能只是在理想状态下,理论值,可是在实际工作的环境中是不存在的,在外太空真空纯净环境里或许还行。
这与真空有关系?还是电容固有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脑上的电容?是电脑电源的电容吗?还是主板上的电容?
电脑电源上的大电容非常靠近开关管的散热片。电脑主板上的电容,是CPU芯片附近的供电电路的电容对吧,哪个也是非常靠近CPU扇热风扇的。
是显卡上的一个电解电容

网友J:
回复 楼主:
现在的高级显卡,GPU图形渲染功能已经非常之强劲了,所消耗的功率更是节节攀升,动不动就是上百瓦的需求功率。
但凡有电流流过的元器件,因为自身材料的材质问题不能做到超导的境界,所以有损耗是正常的,尤其是大功率的元器件,有时候还需要附带散热片进行散热。

网友M:
 电解电容都是有漏电电流的,,发热大了,,说明漏电太大了,,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N:
电容有频率问题,对于回路有高频成分就有发热产生。

网友O:
那是理想电容!实际上现在还造不出理想电容!

网友P:
电容都有阻抗且有高低,纹波有限制,有的也会产生漏电流,有的过电压,这些因素超过限制都会产生高温。

网友Q:
主板电容爆了 电脑会蓝屏  呵呵呵

网友L: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电容的类型,一般的电容都是由于电容的材料造成的。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纯度的物质,所以制造出来的电容就会有消耗或者漏电等,只是多少的问题罢了。

网友R:
电容器在电路中处于充放电状态,说它不耗能量是指充多少电,放多少电,看起来是不耗能量。。。

网友S:
理想状态与实际状态的区别,理想的纯电容是个储能元件,不消耗能量,现实的电容不是纯电容,包含有电阻、甚至电感,发热就是其中的电阻造成的。

网友T:
很多公式都是理想状态下的。

网友U:
电池的比喻很恰当,拿移动电源对比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U:
电池的比喻很恰当,拿移动电源对比更合适
电工基础中电源介绍中有理想电源和实际电源之说,而且电路中也对内阻进行了分析
可这电容、电感上来就把其说成无功元件,并没有说理想模型分析与实际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