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一数控车床,系统位FANUC 系统,合上总电源正常,当驱动加上电源后立即报警9003.而驱动器报警03 。该驱动器为四合一驱动器。包括三个伺服轴和一个主轴加电源。测得直流电源电压为279v不知为什么还报警03.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点,多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全部拆开,找到一只A7800的白色光藕,极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楼主:
试一试看,检查一下。

楼主:
对比测量后应该是正常的,迷茫,不知该还怎么办了。

楼主:
今天更换了光耦后,故障排除,感谢二楼老师了,谢谢!
试问一下jamsonwo老师,FANUC 主轴驱动器一通电就报警20,是怎么会事呢?请教了。

网友B:
一楼师傅厉害!

网友C(2020-09-05):
感谢一楼老师指点!我也遇到这个故障,已修复完成

网友D(2020-11-13):
引用 网友A:
全部拆开,找到一只A7800的白色光藕,极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大神,真牛,根据你的提示,顺利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