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现场一些测量气体的流量表,如涡街流量计在操作电脑上显示标方流量,刚以为有温压补偿手段,但现场无温度压力仪表,且仪表窗口显示与操作电脑上数据相等。
细看涡街流量计也是普通涡街没有内部测温和测压探头
这标方咋出来的

网友A:
涡街流量计采用压电应力式传感器,可靠性高,可在-20℃~+250℃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有模拟标准信号,也有数字脉冲信号输出,容易与计算机等数字系统配套使用,是一种比较先进、理想的测量仪器。

网友B:
应该是仪表有自己的曲线算法

网友C:
粗看以为标方与温度无关,但是确实是与温度与压力有联系的呀,那么怎么进行测量呢?原来是有标准温度、标准压力作为测量的参考依据的呀,请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看以为标方与温度无关,但是确实是与温度与压力有联系的呀,那么怎么进行测量呢?原来是有标准温度、标准压力作为测量的参考依据的呀,请看图:

工况与标况流量换算就是一个物理公式:P1V1/T1=PnVn/Tn
Pn=101;Tn=293;V1=仪表测量值
要求Vn即标方流量,必须知道工况压力P1和工况介质温度T1,这就需要现场安装压力、温度传感器或流量表内部自带,这两种情况厂里都用的很多
但现这表即没有现场安装压变、温变,表内也没有这两传感器,表上就显示标方量
不知何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街流量计采用压电应力式传感器,可靠性高,可在-20℃~+250℃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有模拟标准信号,也有数字脉冲信号输出,容易与计算机等数字系统配套使用,是一种比较先进、理想的测量仪器。
可工艺人员说这种表常常显示不准

网友D:
 看你是什么表了,,好的表可以直接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是什么表了,,好的表可以直接显示的
呵呵……
啥叫好的表?

网友C:
会不会在上位机里面另外有采集相同一个地方的温度,压力信号,所以无需重复采集,只需在上位机的软件里面运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在上位机里面另外有采集相同一个地方的温度,压力信号,所以无需重复采集,只需在上位机的软件里面运算即可。
现场流量表直接显示标方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在上位机里面另外有采集相同一个地方的温度,压力信号,所以无需重复采集,只需在上位机的软件里面运算即可。
现场流量表直接显示标方量
提供一下流量表的品牌型号,网上查询一下关于它的数据资料,可以略知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在上位机里面另外有采集相同一个地方的温度,压力信号,所以无需重复采集,只需在上位机的软件里面运算即可。
现场流量表直接显示标方量
提供一下流量表的品牌型号,网上查询一下关于它的数据资料,可以略知一二。
横河涡街,空压机后显示压缩风量为标方

网友E:
和顺达VNRS型测气体可以直接显示标方
陕西渭南和顺达流量计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顺达VNRS型测气体可以直接显示标方
直接显示标方的仪表偶厂用过
用天然气检测的智能涡轮流量计,表体成内置了温度、压力探头,能直接输出标方量
还有一种超声波测天然气的,虽表体内没有内置,但表内外预留了温度探头接口,压力需单独从工艺线开口,且两仪表检测数进入变送器,可直接输出标方量
但这涡街就一普通涡街却也敢输出标方量

网友E:
回复 楼主:
VNRS型的是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好不,我有说过是涡街流量计吗?再说了,谁说涡街流量计不可以显示标方了,涡街流量计加温度和压力补偿也可以显示标况流量的,你不要小瞧涡街流量计好不。
陕西渭南和顺达流量计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VNRS型的是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好不,我有说过是涡街流量计吗?再说了,谁说涡街流量计不可以显示标方了,涡街流量计加温度和压力补偿也可以显示标况流量的,你不要小瞧涡街流量计好不。
呵呵……
偶回帖内容没有质疑你说的这流量计,偶也说了涡街加温压补偿能把工方流量换算成标方
但这涡街没有温压探头就能直接从表上输出标方流量,感觉忽悠人

网友F:
涡街流量计一般都配有温压补偿的,不过得在管道上另外开口,没有补偿肯定不对,特别是用来测量气体时,差的可就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涡街流量计一般都配有温压补偿的,不过得在管道上另外开口,没有补偿肯定不对,特别是用来测量气体时,差的可就远了。
偶猜测这样的不用温压探头就能显示标方量的涡街用了设计书上的工况压力和温度进行了补偿
但这两死数的补偿与实际运行有很大差距的,这种不准的补偿手段来输出标方量还不如不有。
仪表是追求真值的,这种虚假的标方其不是糊弄人

网友F(2015-11-01):
是不是选型错误啊,测液体的用来测气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