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7):
读出来为什么看不到程序呀?可以确定PLC里面肯定有程序的!

网友A:
是不是有保护防读写程序的密令?

网友B:
读出来后,再双击屏幕左边目录中的MAIN,就会显示程序了。

网友C:
有没有选择参数+程序。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程序加密了,能下载但下载后不显示的。

网友B:
如果是加密的,那读取时时要提示输入密码的
正常读取后,双击下图中的MAIN,或是双击下其它有的程序名

网友E:
程序下的MAIN点下就有梯形图出来了;

网友F:
可先按2楼等方法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选择参数+程序。

这个问题楼主确定过没有?

网友H:
应该再点主程序那里吧

楼主:
“程序和参数”肯定是选了!main也双击了,main底下的选项都双击过,都没有用哦!如果有程序的话校验也应该自动出来的吧!

网友I:
是不是和FB编程方式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I:
来高手了。说到位置上了。但还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可以问下三菱的技术支持,是不是块口令加密或者怎么样的

网友I(2015-11-13):
回复 楼主:
我今天发现可能和你用的软件有关,你查下你的CPU是不是三菱的运动控制CPU

网友J(2016-01-06):
如果没加密选程序 MAIN

网友K:
楼主创建的是结构化工程 可以上传出来简单工程的程序么·?

网友L:
如果你没有源程序的话读取出来的一般都是编译好的而且还没注释的。。所以说我们的程序从来不加密,拿出来真的怕你看不懂。自己都会蒙圈

网友J(2016-04-11):
如果没有加密上传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M:
双击屏幕左边目录中的MAIN试试

网友J:
使用上传程序

网友N(2016-05-13):
PLC用到功能块的话,如果写入程序时没有勾选源代码,是不能读出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