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09-17):
双速电机我从书上看到,一般低速接u1v1w1.另三个不接,高速u1v1w1短接,u2v2w2接电源,但我在我们厂里看到的却是反了一反,低速短接,另三根接电源,高速只接了三根,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接线盒的盖子里面一般都粘贴有接线指示图,请打开进行观看,另外需要讲清楚马达的名牌信息。
最好上传图片予以说明。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接线盒有接线图。

网友C:
看接线盒里的接线图比较靠谱。

网友D:
可以按型号查查资料,然后画图理解。

网友E:
同一品牌不同批次都有不同,何况不同品牌,按电机接线盒里接线图接就好。

网友F:
电机接线不要太教条!要搞清楚原理,并不是所有电机都是按照一个规范制造的!维修过的接线就更要谨慎了!

网友G:
你说的就是星三角双速吧

网友H:
以前我在一个机械厂生产铣床的,新的电机都有接线错误的!

网友I:
拆开这个电机看是怎样的双速 双速电机有恒功率和恒转矩之分 接法有一路三角两路Y型接法 和一路Y型和两路Y型接法

网友J:
仔细看下接线图 ,原理是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