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程式定时器

楼主(2015-09-17):
谁有台湾士研ANV 可程式定时器 APT1的操作说明书?百度上面找不到啊!!先谢谢了!

网友A:
图片拍个上来;也许按键看了就明白怎么使用;

网友B:
就那几个键随便按,玩一会就能揣摩个八八九九。

网友C:
感觉就是一个微电脑时控开关,某宝上多得是,如果动手能力强,不需要使用说明书。

网友D:
按键看看,找到设置什么的。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设定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完了以后一定要先手动ON然后在打到AUTO状态才可以,然后到第二天,还是要重复这一步动作,不知道什么原因,是设置问题还是定时器问题,想找一下说明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这一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一款
操作面板上的按键不是有中文提示了吗?还不会用?要胆大心细,勇敢的去按下按键呀,不过要是按乱了参数,不要找我。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设定ON的时间已经在当前时间之前,是要到下次才会有效,所以需要你先手动ON,再打开自动,不再设定的话第二天是不用再重复这个操作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选择设定星期没有,另外就是设定完成之后要手动到当前状态,然后换成自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A:
比如现在10点,你现在设定每天的9:00~16:00输出,其这时间不输出,那么今天你需要先打到ON位,再按到自动,否则只能等明天9:00才输出;
不更改设置的话明天是绝对不需要打ON位再按自动的,在自动位上明天时间到了就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