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7):
这是我们正在使用的圣豪@360地毯织机,如图一 前几天控制经轴的驱动器坏了,如图二 此驱动器为欧洲品牌,价格高、进货周期长、参数不易输入,想用国内品牌变频器改造, 试了几家我们现有的变频器,都因在运行信号不断开的情况下,无法进行直流制动,开机时造成经线过松报警而无法使用。最后通过三菱A740变频器参数P11 P12 及P10设置成9999的设置,在运行信号不断开的情况下,零速时实现直流制动改造成功,达到了原有的控制效果。如图三(注:这是试验时接线)

楼主:
小声问一下:此贴能拿到参与奖——《Q系列PLC以太网》吗?

网友A:
活动至9.15到期了,楼主来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声问一下:此贴能拿到参与奖——《Q系列PLC以太网》吗?
这本我接到电话预定了,你这过期的

网友C:
回1楼:
趁评奖结果还未出来,或者可联系一下主办方看看……
毕竟,精神可嘉么
当然,有不有可以没关系。

网友D:
来晚了几天

网友E:
在三菱A700里设置适当的直流制动参数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声问一下:此贴能拿到参与奖——《Q系列PLC以太网》吗?
早说啊,我可以兑换这本书,可以倒是发给你!

网友G:
A700还是用电线挂在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