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7):
DM0V H80 K5L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DM0V H80 K5L100

将H80存放如L100起始的20个位,

也就是说,将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存入L100~L119中去,其中L107为ON,其余为O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K5表示的是五组0000 么   谢谢你哦

网友B:
这种是位组合元件,k表示连续4位,所以就是L100-L119的20位

网友C:
k1代表4位;
K5表示20位,K5L100对应的就是L100~L119;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明白怎么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