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7):
各位大工,好!

  我们车间近期由于设备改造,需要选型一款高粘度流量计,求各位介绍!

  工况需求:
  1. 流量:0.6l/min - 1.2l/min
  2. 压力:90bar
  3. 尽量轻、小;

  多谢多谢~

 庄生

网友A:
双转子的可以不

网友B:
这量太小了,实验设备?
粘度高不可怕,加热升温提高流动性
但流量小不好测
用计量泵如何

网友C:
有没有其他一些条件,口径、温度啊完整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加工设备,流量是挺低的,粘度为3.87X10的5次方 cst.好难找到测这么高粘度的流量计,。。。

网友D:
压力也不 小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加工设备,流量是挺低的,粘度为3.87X10的5次方 cst.好难找到测这么高粘度的流量计,。。。
如此管道输送介质也是非常困难的,怎样解决这种高粘低流量的介质管线输送呢?是单纯的使用高压泵还是用加温来降低粘度增大可流动性。
粘性的介质偶厂有很多,测量仪表也用过很多,比如沥青这种就是一种高粘的介质,预冷直接凝结了,但是加热到150度左右流动性还是不错的,厂里的沥青出装置检测曾经用过多种型号的仪表,有腰轮流量计、椭圆齿轮流量计、双转子流量计现在都换成了质量流量计。
低流量这个不是很好检测,可否使用一些容积式的流量计来检测一下,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使用电靶流量计,这个在粘度较高的介质中用的也不少。

网友E(2016-05-10):
其实V锥的不错

网友F(2016-10-26):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加工设备,流量是挺低的,粘度为3.87X10的5次方 cst.好难找到测这么高粘度的流量计,。。。
如此管道输送介质也是非常困难的,怎样解决这种高粘低流量的介质管线输送呢?是单纯的使用高压泵还是用加温来降低粘度增大可流动性。
粘性的介质偶厂有很多,测量仪表也用过很多,比如沥青这种就是一种高粘的介质,预冷直接凝结了,但是加热到150度左右流动性还是不错的,厂里的沥青出装置检测曾经用过多种型号的仪表,有腰轮流量计、椭圆齿轮流量计、双转子流量计现在都换成了质量流量计。
低流量这个不是很好检测,可否使用一些容积式的流量计来检测一下,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使用电靶流量计,这个在粘度较高的介质中用的也不少。
质量流量计好用吗,精度能到多少,比涡轮的怎么样?
我们有热熔胶测流量,这个比沥青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