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7):
请教大师们。两个CP1H用485连接。设置成PC Link(主站)/PC Link(从站)这时串行链接继电器只能用3100CH~3109CH/3110~3119这20个通道交换数据。传送位数据的话是足够的,但是以字为单位交换数据通道不够怎么办?有什么办法可以扩展吗?。。。。

网友A:
编程序,一句说不完,分二句,三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指点一下方法就好

网友B:
把协议改了

网友C: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分时发送和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