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7):
触屏有单串口的,有双口的,有什么区别?  什么场合下会用到双串口的。
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232/485通信?

网友B:
呵呵,别人的系统,双串口还不够呢,恨不得还要三串口,五串口。
要这么多串口来干嘛?带外部设备呀!什么外部设备?楼主少见多怪了吧,见过串口的条形码扫描器吗?见过串口的热敏打印机吗?

网友C:
通讯和外设可能都要用到双串口。

网友D: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触屏有单串口的,有双口的,有什么区别?  什么场合下会用到双串口的。
谢谢了。

为了支持更多的不同种类的通讯协议,虽然这些通讯协议所基于的物理硬件是一样的。

目前常用的配置是3个串口的配置,在一个串口被PLC协议所占用后,另外的2个口可以连接温控网络,伺服,变频器等等。

网友F:
在应用一屏多机功能时会用到

网友G:
呵呵;单口的现在很少了,因为屏要支持不同的PLC;

网友H:
链接plc。变频器,仪表等

网友I:
如果一碗饭吃不饱,那么需要盛第二碗;

如果一碗饭吃饱了,那么就不需要第二碗了;

不知道楼主能否明白?

网友J:
可以支持更多的设备啊  两个串口可以用两个不同的协议采集数据了